无线AP什么作用?

楼主(2022-10-26):
    无线AP有什么作用?可以连接WIFI吗?是不是无线网?范围多广。

网友:
    AP是一个无线网络的接入点,用于无线网络的无线交换机。

网友:
    无线接入点即无线AP,它是一个无线网络的接入点,主要在媒体存取控制层MAC中扮演无线工作站及有线局域网络的桥梁,无线路由器主要有路由交换接入一体设备和纯接入点设备,以扩大无线覆盖范围,无线接入点主要用于宽带家庭、大楼内部以及园区内部,典型距离覆盖几十米至上百米,目前主要技术为802.11系列。

网友:
    无线AP是使用无线设备用户进入有线网络的接入点,主要用于宽带家庭、大楼内部、校园内部、园区内部以及仓库、工厂等需要无线监控的地方,典型距离覆盖几十米至上百米,也有可以用于远距离传送,目前最远的可以达到30KM左右,主要技术为IEEE802.11系列。大多数无线AP还带有接入点客户端模式,可以和其它AP进行无线连接,延展网络的覆盖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