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电路上面稳压管并电容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2-10-26):
上面线性稳压电路上面我们的C2一定要吗,不要可以吗?
看很多人没有增加,加了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
你这图错了吧,R1不应该接地吧,只是接到二极管,这样电容就是个滤波,加了比不加好

网友:
线性稳压图错了,加电容就是给稳压管提供滤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