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RT_Thread Studio创建的工程中如何移植LVGL?

楼主(2022-10-26):
请问在RT_Thread Studio创建的工程中如何移植LVGL

网友:
缺少一个文件,例程中一般叫做lv_demo.c之类的名字,作用是创建一个线程定时调用lv_task_handler或lv_timer_handler

网友:
1、先在Settings中打开LVGL支持。
2、在applications目录下创建lvgl目录并在lvgl目录下创建lv_conf.h、lv_port_disp.c、lv_port_indev.c
3、完成LCD驱动
4、在lv_conf.h配置参数
5、在lv_port_disp.c中的lv_port_disp_init函数中初始化LCD
6、完成输入设备驱动
7、在lv_port_indev.c中的lv_port_indev_init函数中初始化输入设备
8、然后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