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brary builder不能点用allegro生成封装了

楼主(2022-10-26):
    记得之前能用的,现在不知道为啥不行了,,
软件版本17.2,补丁号080,使用老吴的工具安装破解的。
系统环境变量设置如下:

    安装路径确认就是CDSROOT指向的目录

现在情况就是生成封装时,如果allegro没有打开,点击allegro export之后没有反应;allegro打开的状态下点击,会提示是否新开一个进程,点 是 之后没了反应。。

    求救

网友A:
    这个工具不好用吧

网友B:
    这个软件我以前用也是。用着用着突然就没办法使用了,后面就没用了 不知道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不好用吧

    还好吧,有些标准封装做起来比自己手动快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我以前用也是。用着用着突然就没办法使用了,后面就没用了 不知道啥情况

    我的莫名其妙的又能用了,,,,,

网友:
    我想學環境參數的設定,一直有這方面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