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通过串口得到数据 得到数据后再进行加密 无法得到加密结果的信号?

楼主(2022-10-26):
1.可以实现串口的回环通信
2.串口接受完信号后发送一个信号给加密模块进行加密后 无法得到加密结束的信号 该信号是提醒串口将加密结果发送到PC端。
3.加密算法单独仿真结果是对的:单独使用的时候当加密完成后dout_valid这个信号置为1,然后输出对应的dout结果是正确的 然后加入到接受发送模块里就不行了

网友:
理论上你的程序可以分为两部分:加密算法单元和串口收发单元。
//------串口收发单元
这个单元出错的概率很低,但仍旧建议验证一下。
仿真或者上板验证。只说发送:人为添加一个激励,包括result_valid和result_data,串口可以正常对外输出正确结果。
//------加密算法单元
主要看看valid和dout是否对齐。
//------连接
两个单元的连接,尽量避免出现逻辑代码,只有例化代码就够了。逻辑代码放入专用的控制模块,或者放到加密算法单元或者串口收发单元。

出错原因大概率是valid和数据没有对齐。建议完善仿真再上板验证。

网友:
你把程序贴出来,或者把流程图贴出来,不然没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