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RAM调试OK,JTAG下载到FLASH就不行了?

楼主(2022-10-27):
我发现程序在 RAM 调试时(RO=0X40000000) OK,但是 JTAG 下载到 FLASH(RO=0X00000000), 显示如下:
The session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jan\default-1-2-0-0.ses'
could not be loaded.

网友:
这是 ADS 自身的问题,请不要通过 IDE 运行 AXD,而是通过开始菜单运行,然后 Load 调试文件调试。

网友:
RAM模式下调试程序优点:1.调试效率高,能够设置断点,及进行单步调试等。2.程序无需写入芯片FLASH,延长芯片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