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逆变器带不动白炽灯!

楼主(2022-10-27):
我用90w19v的反激开关电源,通过改变431的上拉电阻,改成15伏。用它接逆变器,带一个50w的白炽灯却带不动。同样你把一个70w19v改成15v,确带的动。
有哪位大神能给我解释一下呢?

网友:
开关电源的输出接到逆变器上,使用效果不好的。逆变器的储能电感需要瞬间大电流,开关电源提供不了。

网友:
逆变器本身需要消耗功率。所能够发挥出来功率很有限,对这样的电源需要采用更大些的功率做为功率储备才能够带带动这样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