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信号被铁门屏蔽了,要怎样才能传进来?

楼主(2022-10-27):
哪位大神知道,蓝牙信号当驾驶室的门关闭后就屏蔽了,应该是铁门屏蔽了,靠近玻璃的地方还是能收到信号的。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使外面的信号能传进来?是要增加外面蓝牙模块上的天线吗?在工程车上有这种应用

网友:
在外面放个信号放大器不是可以解决了吗?

网友:
在铁门上开个缝隙,也是可以的。哈哈

网友:
外面装个2.4G天线,通过同轴线引到里面,再接个2.4G天线。或者两根天线中间再接个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