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调试过程中如何知道定义的变量所在的物理地址?

楼主(2022-10-27):
之前一直使用汇编,来编写51的控制程序,因为越来越多的计算,感觉用汇编编写程序蛮麻烦的,最近开始逐步尝试用C51来编写程序,但是碰到了一个问题:过去用汇编编写程序时,各变量的物理地址是确定的,所以在调试中查看变量中的数值可以在memory窗口里看到确认。但是在C51中,却不知道变量被定义到了那个物理地址,以至无法知道程序是否按照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正确赋值运算。各位前辈能否指导一二?在此表示非常的感谢。6 I" i' Q& U4 Y2 F& R

网友:
在keil仿真的时候直接输入变量名字就可以了,变量的地址一般是随机的。

网友:
汇编看地址,C看名字,跟地址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