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TC实时时钟--AT_SURF案例

楼主(2022-10-27):
AT32实时时钟(ERTC)是一个BCD计数器,内部完整的实现了日历计数逻辑,ERTC计数逻辑位于电池供电域,只要电池供电域有电,ERTC便会一直运行,不受系统复位以及VDD掉电影响。
ERTC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        日历功能:年、月、日、时、分、秒
―        闹钟功能:闹钟A、闹钟B
―        周期性唤醒功能
―        入侵检测功能
―        校准功能:精密校准、粗略校准
该例程展示了如何使用ERTC实现日历功能,并通过LCD屏将日历显示出来。

资源准备
硬件环境:
对应产品型号的AT-SURF-F437 Board
软件环境: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ufr_f437examplescalendar

硬件设计
本案例使用的硬件资源有外部32768Hz晶振、电池,对应的引脚如下:
表-硬件资源使用

对应的电路原理如下:
图-外部低速晶振电路原理图

图-电池供电电路原理图

软件设计
1)        日历测试
初始化ERTC
将日历显示在LCD屏上
2)        代码介绍
main函数代码描述
  • int main(void)
  • {
  • uint8_t temp = 0;
  • ertc_time_type time;
  •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 system_clock_config();
  • /* 初始化中断优先级分组 */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 初始化延时函数 */
  • delay_init();
  • /* 初始化LCD */
  • lcd_init(LCD_display_VERTICAL);
  • /* 初始化日历 */
  • calendar_init();
  • /* 显示信息 */
  • lcd_string_show(10, 20, 200, 24, 24, (uint8_t *)"Calendar Test");
  • /* 显示符号 */
  • lcd_string_show(10, 60, 200, 24, 24, (uint8_t *)" - - : : ");
  • while(1)
  • {
  • /* 获取当前时间 */
  • ertc_calendar_get(&time);
  • if(temp != time.sec)
  • {
  • temp = time.sec;
  • /* 显示年 */
  • lcd_num_show(10, 60, 200, 24, 24, time.year + 2000, 4);
  • /* 显示月 */
  • lcd_num_show(70, 60, 200, 24, 24, time.month, 2);
  • /* 显示日期 */
  • lcd_num_show(106, 60, 200, 24, 24, time.day, 2);
  • /* 显示时 */
  • lcd_num_show(142, 60, 200, 24, 24, time.hour, 2);
  • /* 显示分 */
  • lcd_num_show(178, 60, 200, 24, 24, time.min, 2);
  • /* 显示秒 */
  • lcd_num_show(214, 60, 200, 24, 24, time.sec, 2);
  • }
  • }
  • }

void calendar_init(void)函数代码描述

  • /**
  • * @Brief calendar ini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calendar_init(void)

网友:
AT32的ERTC时钟源可以选择LEXT、LICK、HEXT,3种时钟源各有适应的场景
LEXT:通常使用32.768Khz的晶振
  优点:是该种时钟源精度最高,并且能在电池供电下、以及低功耗模式下工作
  缺点:需要一颗晶振,增加元件成本,增大PCB布线面积
HEXT: 主晶振
  优点:该种时钟源精度也比较高,节省一颗晶振,降低了PCB布线面积
  缺点:不能在电池供电下、以及低功耗下模式工作
LICK:典型值为40Khz,官方手册写了范围在30Khz~60KHz,
  优点:能在电池供电下、以及低功耗模式下工作,节省一颗晶振,降低了PCB布线面积
  缺点:时钟精度低,时间不是很准

网友:
ERTC的意思是增强型RTC,在ERTC里面,逻辑就不是简单的增加计数值了,而是里面有完整的年月日时分秒,有日历逻辑,相比于RTC,ERTC不存在将日期转化成秒,或者将秒转化成日期的操作,这简化了软件的操作,更不容易出bug,我们配置好初始的时间之后,然后就可以直接读取时间了,所以ERTC和RTC两个外设是完全不一样的外设,也就是他们的程序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