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耐腐水位控制器

楼主(2022-10-27):
水位控制器是一种测量液体位置的传感器,是将液体高度转化为电信号输出,也叫水位传感器。
能点科技的不锈钢水位传感器具有耐压耐腐的特点,没有复杂的电路,比一般机械式的体积小、功耗低、寿命长。适用于高温高压、强腐蚀等条件下的液体检测,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上的检测控制。
不锈钢水位传感器采用的是光学原理检测,内置红外发射管和光敏接收器,检测探头部分是玻璃棱镜结构。缺水检测:将传感器安装在容器底部或低液位处,当水位低于传感器检测点时,传感器内发射管发出的光线通过棱镜折射回接收器,以此来判断是否缺水,同理,检测高液位时,将传感器安装在高液位点,当液位没过传感器检测点,发射管发出的光线会折射到液体中,没有光线或只有少量光线折射回接收器。

网友A:
不是有那种,不接触的双折射,感应器么!水箱更加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那种,不接触的双折射,感应器么!水箱更加完整!

工业级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