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mos管中的GDS各级

楼主(2022-10-27):
如何确定mos管中的GDS各级,mos管中的GDS是否对应三极管的bce级?

网友:
确定n管和p管能就是用万用红表笔黑表笔对 ds 。阻值小的那个红表笔在d那个就是p管,红表笔在s那个就是n管

网友:
    d级就是最大的那个,s级是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