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一般的驱动电流最大是多少?

楼主(2022-10-27):
请问单片机一般的驱动电流最大是多少?

网友:
一般的也就20ma,主要看单片机型号。

网友:
这要看单片机型号吧,而且与io口设置也有关系,51单片机的话高电平输出也就几MA,低电平灌电流能差不多10MA吧,增强型51有推挽输出能有20MA。

网友:
不同的单片机,驱动能力不同。
同一单片机,不同类型的端口,也不同。
最靠谱的办法,就是看相关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网友:
一般情况下,单片机输出都要加欧动放大电路。

网友:
这个一般的范围为10--20mA的,不同型号输出值不同 ,如果驱动负载较大应该加入晶体管或者IC放大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