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抛料是smt工艺中常见的故障问题,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2-10-27):
贴片机抛料是smt工艺中常见的故障问题,原因有哪些?

网友:
真空气压不足,有泄露情况,会造成真空气管通道不顺畅引起取料不成功或取起后再去贴的途中掉落情况。

网友:
吸盘破损或有脏物。

网友:
取料不正或取料高度不正确。

网友:
吸嘴的变形、堵塞、损坏都会造成气压不足,造成吸料不成功或取料不正而抛料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