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电路有5个点,不能明确电路图纸中,输入5v的正极,负极位置,及电池正,负位置?

楼主(2022-10-27):
第一次焊电路,因为有5个点,不能明确电路图纸中,输入5v的正极,负极位置,及电池正,负位置?
希望各位大佬,伸手帮帮!

这个拍出了线路,应该能够对,判断有些帮助

网友:
板上不是已经注明了电池 + 和电池-吗?

网友:
    最右侧靠下的是 "电池﹢",紧挨着这个靠上的是"电池-"  左边第一个是USB-  不太明白你问的是什么,对应的焊点位置变侧都标记了符号。如果实在不能确定,可以查一下IC芯片的引脚图,上面应该表面电源引脚,顺着PCB班,看看就能分辨了。

网友:
    焊盘从左往右数,第一个是:USB-,第二个是:IN5V(也就是5V正极),第三个是:电池正极,第四个是:电池负极,第五个是:5V负极。

网友:
    焊盘从左往右数,第一个是:USB-,第二个是:IN5V(也就是5V正极),第三个是:电池正极,第四个是:电池负极,第五个是:5V负极,按这个来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