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和20区别大吗?

楼主(2022-10-27):
altium designer15和20区别大吗?

网友:
因为20的功能和性能是17之后提升和变化最大的,15在17之前,所以15和20差别是大的。

网友:
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AltiumDesigner是原Protel软件开发商Altium公司推出的一体化的电子产品开发系统,主要运行在Windows操作系统。这套软件通过把原理图设计、电路仿真、PCB绘制编辑、拓扑逻辑自动布线、信号完整性分析和设计输出等技术的完美融合,为设计者提供了全新的设计解决方案,使设计者可以轻松进行设计,熟练使用这一软件必将使电路设计的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

网友:
    差别不小,有些工具被取消了,个别菜单位置发生了变化。新增了一些属性

网友:
    都会有修改的,但是没有之前的软件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