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多层PCB,电源线、地线和信号线的线宽设置?

楼主(2022-10-27):
最近我学习 PCB 的设计,对高速多层 PCB 来说,电源线、地线和信号线的线宽设置为多少是合适的,常用设置是怎样的,能举例说明吗?
例如工作频率在 300Mhz 的时候该怎么设置?

网友:
300MHz 的信号一定要做阻抗仿真,计算出线宽和线和地的距离; 电源线需要根据电流的大小决定线宽。地在混合信号 PCB 时候一般就不用“线”了,而是用整个平面,这样才能保证回路电阻最小,并且信号线下面有一个完整的平面。

网友:
层数越多越利于布线,但是制板成本和难度也会随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