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AD13画图,PCB丝印字体有些大。请问高手,有没有批量修改丝印的方法啊?

楼主(2022-10-27):
我用AD13画图,PCB丝印字体有些大。请问高手,有没有批量修改丝印的方法啊?

网友:
点击丝印,然后右键查找相似,把文本宽度设置成same,然后确定,在修改宽度和大小。

网友:
shift+F,点选任意元件designer标号,出来对话框,把designer选项的any改成same选中所有,然后打开properies选项直接改text height值即可。

网友:
点击其中一处丝印,然后右键查找相似属性的,再批量修改。

网友:
从AD9开始就有相似属性功能,鼠标右键功能菜单就有查找相似属性,可以直接修改字体,应用到所有!

网友:
快捷键shift+f,找到一个元器件的designer,将any改为same,这样丝印就批量改了。

网友:
    除了上边说的一些方法,还可以通过PCB默认值 修改字体,位置等,这样原理图导到PCB的时候,直接就是想要的大小,再对个别进行微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