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板FPC为什么过孔?过孔是铜片还是铜圈?

楼主(2022-10-27):
软板FPC为什么过孔?过孔是铜片还是铜圈?

网友:
FPC的过孔就是过电孔啊,是导通上下层用的。过孔是先钻孔,然后再沉铜电镀在孔壁镀上铜,让上下两层的铜线导通用的。

网友:
导通孔,使上下两层线路导通,在有限的面积下可布双面线路。

网友:
过孔有两种,一种是在线路上,作用是将上下层线路连接起来,即导通作用;第二种就是安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