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LED灯具电源布板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2022-10-27):
智能LED灯具电源布板包括调光,智能模组(WIFI)信号布局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
我认为电路中最要注意的都是各模块的地需要理清楚,要不会出现很多你考虑不到的事情。

网友:
信号线路要离强电区远 越远越好

网友:
(1)与LED光源匹配的驱动电源必须是恒流电源;
(2)与LED光源匹配的驱动电源的输出电流必须稳定,偏差不能超过额定输出电流IF出的±3%(包含高低温的环境下);
(3)与LED光源匹配的驱动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IF出需满足下列关系: 0.85*IF总≤IF出≤0.9*IF总
(4)与LED光源匹配的驱动电源的输出电压VF出需满足下列关系:
VF总≤VF出≤1.05*VF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