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TAS5611A输入端的差分输入芯片?

楼主(2022-10-27):
现在我想测试TAS5611A数字功放,但它的输入需要差分输入,就是需要单端转差分的芯片,我不知道选哪一款适合?

网友:
用AD8476可以把间端转为差分信号,如要更高性能,用OP1177精密运放与AD8476相级联即可。

网友:
TAS5611A也可以接单端,接单端的时候,另一端接电容倒地即可。

网友:
用单运放效果可能会好很多,比如OP07等,一定要记得在运放的输入引脚并联一些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