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声音忽大忽小,还有回声!

楼主(2022-10-27):
电脑连接音频处理终端,终端连接音响。
播放视频,音响声音忽大忽小,一直有回声。输入输出为莲花接头,音频处理芯片为AK4612。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
更换了音响使用环境还是一样的问题,远离其他电子产品之后也是一样忽大忽小有回声!

网友:
没有问题,主要是你没有关闭话筒,话筒静音就好了。
这种现象比较常见,早期的卡拉OK音效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造的。

网友:
换个音源试一试,看看

网友:
是否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呢!

网友:
    疑似设计时出现的问题,音频信号都需要加粗处理,并且需要完整的包地。

网友:
    电路上应该少了消回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