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器件选型——驱动IC

楼主(2022-10-27):
LED驱动IC选型

(1)MAX7219
MAX7219可以驱动SPI总线的8*8 LED显示屏及7段数码管,其基本特性如下:
接口类型             SPI/QSPI
速率                    10MHz串行速率
低功耗特性          150uA
Package               DIP/SO
输入电压(V+)    4.0-5.5V
显示频率             500-1300Hz(TYP:800Hz)
VIH                     3.5V(MIN)
VIL                     0.8V(MAX)
VOH                   V+ - 1(MIN)
VOL                   0.4V(MAX)
CLK Clock Period          100ns
CLK Pulse Width High    50ns
CLK Pulse Width Low    50ns

芯片管脚图

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
AMC7150还是不错的,它有个很重要的因数就是价格,有不到2元的市场价格,是你采用它的理由。

网友:
选型时候,关键的电压、电流、封装等重要硬件选型说明,一定要详细看。
有刷电机驱动IC,无刷电机驱动IC,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