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如何将不同层的东西放置在同一张面不同位置?

楼主(2022-10-27):
cam350如何将不同层的东西放置在同一张面不同位置?

网友:
先把每层使用移动的命令错开放,然后在保留一层,把其他所有层使用move to layer的功能使之到一层。

网友:
先在单独层把文件全部错开按照A4排好,再移动到另外一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