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值信号量和计数信号量的区别是什么?系统怎么区分是二值还是计数呢

楼主(2022-10-27):
二值信号量和计数信号量的区别是什么?创建函数都是rt_sem_create,那么系统怎么区分我是二值还是计数?
假设我创建了一个 信号量如下
dynamic_key1 = rt_sem_create(“dsem_key1”, 0, RT_IPC_FLAG_FIFO);
这个信号量是二值还是计数?
如果是二值我一直释放信号量会怎么样?

网友:
他们没有区别吧,只是信号量的值只为 0和1,称为二值信号量

网友:
更多地是使用场景的区别:通常二值信号量用于事件同步,初值为0,等待事件到来;计数信号里用于资源计数,初值为资源数。

网友:
基本没有区别,就是数量上有区别,二值就是0或1两个值,计数范围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