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设计前期分析芯片的功耗?

楼主(2022-10-27):
如何在设计前期分析芯片的功耗?

网友:
计算功耗的工具: ALTERA 提供的 QUARTUS 软件就有计算功耗的功能, 它可以根据你不同的激励项量来计算功耗;在 ALTERA 的网页上就有专门计算功耗的运算器, 请点击相关文章,它就给出了 APEXII 的功耗计算方法。

网友:
可以阅读数据手册,查找功率的大小,把物料都总结起来,大约能计算出一个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