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的布局才能达到最好的散热效果?

楼主(2022-10-27):
请问怎样的布局才能达到最好的散热效果?

网友:
PCB中热量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1.电子元器件的发热;2.PCB本身的发热;3.其它部分传来的热。

网友:
元器件的发热量最大,是主要热源,其次是 PCB 板产生的热,外部传入的热量取决于系统的总体热设计。

网友:
适当措施和方法,降低元器件的温度和PCB板的温度,使系统在合适的温度下正常工作。主要是通过减小发热,和加快散热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