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Verilog HDL语言实现以下要求的RS485通信?

楼主(2022-10-27):
请问如何用Verilog HDL语言实现以下要求的RS485通信?

网友:
你参考板卡自带的DEMO程序,自己增加一个接收数据超时检测的功能即可。

网友:
RS485是一个定义平衡数字多点系统中的驱动器和接收器的电气特性的标准,该标准由电信行业协会和电子工业联盟定义。使用该标准的数字通信网络能在远距离条件下以及电子噪声大的环境下有效传输信号。

网友:
RS485有两线制和四线制两种接线,四线制只能实现点对点的通信方式,现很少采用,现在多采用的是两线制接线方式,这种接线方式为总线式拓扑结构,在同一总线上最多可以挂接32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