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allegro 差分对与差分对之间的间距如何设置?

楼主(2022-10-27):
请教各位大神, allegro 差分对与差分对之间的间距如何设置?

网友:
照上面点就成.........

网友:
将所有差分对都设为一个NetClass,然后设置间距就可以了- -
或者设一个区域,给该区域设置参数也可以

网友A:
把所有同一类型(如PCIE,USB)的差分对设置为一个BUS,再设置为一个Net Class,然后设置Class to Class就好了

网友:
可以直接建立个net class,命名如15mil(这里暂且比喻盒子),然后把所有线距需要设为15mil的net全部加到这个盒子里面即可,就不用手动一个个设置class。但是线确实要一根根加到盒子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同一类型(如PCIE,USB)的差分对设置为一个BUS,再设置为一个Net Class,然后设置Class to Class就 ...

这是allegro,你说的办法明显是AD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allegro,你说的办法明显是AD的

allegro同样适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llegro同样适用

    那你说一下allegro怎么设置class to class的间距规则

网友:
    红框中即为差分对之间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说一下allegro怎么设置class to class的间距规则

    设置bus,再设置netclass,然后去spacing--net class-class设置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