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源浪涌实验通不过

楼主(2022-10-27):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产品做浪涌实验烧板子,请教请教。我的电源电路图如上,由于要电压采样,所以零线与参考地之间用用磁珠连接。今天去做浪涌实验时,打到零线与项线之间时,通不过。查看电路板时发现地的过孔有烧的痕迹,而且CPU芯片也被烧毁。

网友:
    压敏电阻有没有坏?
磁珠有没有坏?
    也许是磁珠在做怪,换成直接相连试一试,目的是为了快速泄放。

网友:
    我们设计过很多这样L共+5V和GND共N,单从电路上来看,电路没问题啊,你检查一下你的压敏电阻及其电路板布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前后级的能量吸收器件的数量和功率都不够

网友:
    不应该把CPU也烧毁啊     呵呵   怎么就耦合到内部了    你浪涌多大 几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