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WiFi模块

楼主(2022-10-27):
请问,ESP8266WiFi模块设置成AP模式,用USB转串口烧录进去的时候能够搜到WiFi信号,断电后重新上电就搜不到信号了,求各路大神指导

网友:
    设置的信息保存了么

网友:
    ESP8266只需要发送AT指令既可以设置了,挺好用的

网友:
    API调用的问题,你调用的是不会保存WIFI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