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函数图像

楼主(2022-10-27):
    我已经用函数得出了图像,现在已知一个y值,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得出任意y值的x值。 比如说一个简单的方程
x=1:5
y=2:2:10
    a=polyfit(x,y,1)
我如何求 y=3时的x值

网友A:
    你用的是1阶多项式拟合。最后输出结果是a=[2        -9.31529385335274e-16];
    意思就是【x,y】满足y=2*x-9.31529385335274e-16。后面你就知道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1阶多项式拟合。最后输出结果是a=[2        -9.31529385335274e-16];
    意思就是【x,y】满足y=2*x- ...

    不太明白啊,反函数?我刚学MATLAB,不懂,希望您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这么解释:
楼主你数据的生成部分不用管了,就当是现在拿过一些数据来,你要找到数据中Y轴对应的x轴,那么只能做拟合,拟合出一个相似的曲线,而这个拟合出来的函数(比如多项式),然后就可以找到了。
    如果不用这种,比如你就只是想找点。
    要找的y肯定在已知向量中,比如找y=4,
    因为x,y是等长的,
x(find(y==4))即可找到x对应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