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jtag烧写概率失败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10-27):
FPGA  jtag烧写概率失败原因是什么?- E' e) W2 m: N5 n+ R

网友:
    驱动出现了问题

网友:
    随意插拔JTAG下载口,在多数情况下不会发生任何问题。仍然有很小的概率因为热插拔而产生的JTAG口的静电和浪涌,最终导致FPGA管脚的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