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差分router走线的时候是按照规则设的线宽间距走的,但是修线的时候,两根线间不对

楼主(2022-10-27):
各位大神,帮帮孩子把!!!
pads差分router走线的时候是按照规则设的线宽间距走的,但是修线的时候,两根线的间距不按照差分的规则,这个改怎么解决呢?是哪里的规则冲突了吗?

网友:
高速信号布线的基本技巧包括控制走线长度、蛇形布线、差分对布线和等长布线,使用这些基本的布线方法,可以大大提高高速信号的质量和电磁兼容性。

网友(2024-11-04):
同问,请问楼主找到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