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Xsection窗口问题

楼主(2022-10-27):
打开Xsection窗口就会变成下图的样子,重装过allegro了,还是这样,跪求解法。。。

网友A:
重新安装最简单了,我之前一出问题,就重新安装!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最简单了,我之前一出问题,就重新安装!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重装过了,打开后还是这样子。。。

网友:
    view里有个恢复系统默认,试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