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把探测器的信号加载在蓝牙等无线设备实现无线探测装置?

楼主(2022-10-27):
何把探测器的信号加载在蓝牙等无线设备实现无线探测装置?

网友:
建议你用一个mcu把你的输出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然后买两个蓝牙转串口模块,一个主设备一个从设备,pc端编写个串口上位机程序接收数据即可,至于你说的耳机模组输出还是模拟信号,总归要转换的

网友:
mcu选个简单易用的,可以考虑下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