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用mablab仿真,有一块连线一直是红虚线,应该怎么改改?

楼主(2022-10-27):
    做电力电子电路故障诊断的仿真,红线这部分一直没法正确连接,哪个大哥可以帮忙看看,应该怎么正确连接。

网友:
    删除重新连接

网友:
    这两个东西不可能直接连在一起的 一个是电路的线 一个是信号的线
你最好看一下simpowersystem的范例 只要是有控制环节的范例都有
这里面要加一个电压表侧脸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