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问一个cst cpu并行的问题

楼主(2022-10-27):
    64位 8核机器,装了cst2010 sp3,算得时候只有一个核满负荷,其他7个都空闲。请教可否设置其多cpu并行计算

网友:
    去Accelaration里面看看Multithreading有没有选上。

网友:
    可能操作系统系统和软件之间的事,64位系统不太兼容。

网友:
    CST好像建模和划分网格时是用到一个核的,求解就好了,还有你的PERFERENCES里求解线程的优先级设置成NORMAL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