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具智能电源的设计注意什么呢?

楼主(2022-10-27):
请教各位大神LED开关电源智能模块一起需要注意那些参数设计呢?

网友:
输入部分,PF值、THD、效率,输出部分输出电流恒定,纹波电流,只能的还有各种调光

网友:
半导体特性受环境影响较大,譬如温度升高电流会增加;电压增加电流也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