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任意修改系统默认的快捷键

楼主(2022-10-27):
    大家都哪里改的,例如放大缩小 pageup pagedown

楼主:
    需要通过修改注册表等方法实现。  下面以添加Convert to Arc为例.  方法一: 把如下内容保存成ARC.REG: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entor Graphics\PADS9_1\PADS Layout\Workspaces\ENU\Default\Settings\Accelerators\All modes\Shift+A] "Key"="Shift+A" "Id"=dword:00000115  这里"Key"是指快捷键。可以更换成你想要的快捷键,但注意不要和系统中原有快捷键重复,会使用注册表的同学可以在上面的注册表路径中查找到已经使用了的快捷键。(可以使用"Shift+字母"这个组合,"Ctrl+字母"基本都已经系统使用了)。这里的"Id"是命令的ID,可以在PADS2005的Menufile.DAT中查找到.附件中提供的PL40Menufile.DAT也可用。 直接双击导入注册表,这个快捷键就可用了.也可依此方法添加其他快捷键.  比如,把STRETCH改为F5,在MNEUFILE.DAT里面将所有的STRETCH行里面加入F5,(记得把原来F5的功能键改成其它的功能键). MENUENTRY Stretch 306 F5

网友(2024-09-02):
    PADS VX系列已经找不着这个文件了,请问有那位大神了解改到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