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M2433—集成 2.4GHz 频段发射器、125KHz 接收器和 8 位 RISC MCU 的 SOC芯片

楼主(2022-10-27):
CSM2433是一款集成2.4GHz频段发射器、125KHz 接收器和8位RISC(精简指令集)mcu的SOC芯片。
主要特性:
无线收发器特性:
  • 发射工作在2.45GHz ISM频段
  • 发射兼容BLE4.2
  • 接收工作在15KHz-150KHz
  • 内置32次可编程NVM存储器
  • 3.3V编程电压
  • 集成低电压自动报警功能
  • 集成温度报警与防拆卸报警功能
  • 集成防冲突通信机制
  • 具有超低功耗自动发射/125KHz触发发射功能
  • 内置三通道低功耗ASK接收机
  • 可编程16bit/32bit曼彻斯特编码唤醒
  • 125KHz接收灵敏度60uVRMS
  • 集成125KHz触发进出门自动检测功能与位置定位功能
  • 集成125KHz无线编程功能
  • 内置10bit数字温度传感器
  • 内置3KHz RCOSC和硬件Watchdog
  • 发射调制方式:GFSK
  • 接收调制方式:ASK
  • 发射数据速率:2Mbps/1Mbps/250Kbps
  • 可编程发射功率:14dBm~-3dBm
  • 发射电流:18mA(0dBm)
  • 发射数据硬件中断输出
  • 32.768KHZ晶振可选
  • 低成本16M晶振:16MHz±20ppm
  • 兼容Si24R1和Si24R2X发射功能

MCU 特性:
  • 内建1个高精度低电压侦测电路(LVD)。
  • 2Kx14 bits EPROM。
  • 128 bytes SRAM。
  • 8个GPIO。
  • 8级堆栈。
  • 1个8位向上计数器(Timer0),支持预分频。
  • 2个10位向下计数器(Timer1,3),支持重载或连续向下计数。
  • 5路10位脉冲宽度调节输出(PWM1,2,3,4,5)。
  • 1个蜂鸣器输出(BZ1)。
  • 38/57KHz红外线载波频率可供选择,同时载波的极性可配置。
  • 内建1个高精度电压比较器。
  • 内建电阻频率转换器(RFC)功能。
  • 内建上电复位电路(POR)。
  • 内建低压复位电路(LVR)。
  • 内建看门狗计数器(WDT)。
  • 双时钟机制,系统可以在高速时钟和低速时钟间切换。
——高速时钟:I_HRC(1~20MHz 内部 RC)
    ——内部低速时钟:I_LRC(32KHzHz)
  • 四种工作模式——正常模式(Normal mode)、慢速模式(Slow mode)、
待机模式(Standby mode)、睡眠模式(Halt mode)。
  • 8种硬件中断——Timer0上溢出中断、Timer1/3下溢出中断、WDT中断、PA/PB输入状态改变中断、外部输入中断、低电压侦测中断。
  • 在待机模式(Standby mode)下可由 8种中断唤醒——Timer0上溢出中断、Timer1/3下溢出中断、WDT中断、PA/PB输入状态改变中断、外部输入中断、低电压侦测中断。
  • 在睡眠模式下可由三种中断唤醒——WDT中断、PA/PB输入状态改变中断、外部输入中断。
其他特性:
  • 宽电源电压范围。
  • 超低睡眠功耗4uA(WDT开启,MCU 处于睡眠模式,无线收发器处于待机模式)。
  • QFN-32 5x5mm封装。
  • 极少外围器件,降低系统应用成本。
封装引脚图:

网友:
工作温度:-40℃~+85℃,我查到数据手册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