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交流变直流后无法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2022-10-27):
我手头有一个12V直流电源, 想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一个整流桥变成直流.  电路很简单用了4个1N4007做整流桥, 直流输出端加了个104瓷片电容做滤波, 之后再接了一个5v降压模块给单片机供电.结果是单片机电源能接通, 板上的指示灯能亮, 但是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单片机在开发测试的时候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在使用自己做的整流电路供电后就不能正常运行. 想知道是不是整流电路里还缺少元件才能使供电稳定?

网友:
什么单片机用12V供电??

网友:
你测下变完之后的输出电压,最好是有示波器看看有木有毛刺,你可以这样么,变完之后加7805,加滤波电容,这样就能稳定供电了。

网友:
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建议你先用示波器去测整流过后的纹波,你的纹波太大的话,会影响单片机工作的,所以在设计这种交流转换成直流的,最好是加直插式的电解电容,能减小纹波,至于加多大的电解电容,这个你可以自己测试,纹波最好要小于30mV以下,单片机工作会比较稳定,纹波是越小越好的,但是考虑到成本的问题,一般小于30mV,本人觉得OK,不知道其他大神有没有更好的见解,纹波要小于多少,本人没太大的概念,我使用的单片机,纹波小于30mV,能正常跑程序。

网友:
滤波不良,加个电解电容吧!

网友:
加一个光耦隔离试试。

网友:
    首先,描述有问题,你手头的这个应该是12V交流电源而不是直流电源;再者,这个电路的问题根源在电源杂波,去除电源杂波才是正确的解决思路与方向。建议:在整流桥和5V降压模块间并联100uF电解电容、10uF电解电容、1nF瓷片电容、100pF瓷片电容各一只,另外在5V降压模块输出端增加22uF电解电容、1uF电解电容、100pF瓷片电容各一只。请试试看,应该电路就恢复正常了。希望能有所助益。

网友:
    直流输出端加了个104瓷片,改成一个2200UF的电解电容就好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下电源输出纹波,估计是纹波太大,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