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光标一点击添加连线就会附带一个小白块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27):
请问pads光标一点击添加连线就会附带一个小白块怎么解决?

网友:
输入框中输入文字时,光标、插入条是一条细的竖线。然而当您的系统设置有问题的时候,光标插入条就不再是一条细的竖线了,而是变成一个小黑块。当然,变成小黑块,不影响我们进行输入,但是,从视觉上来看,相当别扭。首先肯定这不是系统出问题,千万别担心太多,这只是您的系统设置不符合常人的使用习惯而已解决办法如下执行如下菜单开始设置控制面板辅助功能选项辅助功能选项之后,切换到“显示”选项卡然后找到“光标选项”下面的“窄”,在①那里,看到了吧默认情况下,光标选项的宽度处于窄这边,如果您的是处于“宽”这头,说明就是小黑块,赶紧拉,调整到“窄”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改光标样式有没有改过?

网友:
改电脑里的显示,更改文本、应用等项目的大小,不要他推荐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