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回流焊温度高元件会爆裂吗?

楼主(2022-10-27):
SMT回流焊温度高元件会爆裂吗?

网友:
SMT贴片元件都是按耐一定高温设计的,只要温度不是太高就不会。

网友:
一般温度设置在范围以内不会,除非来料有问题。

网友:
看温度高到什么程度。

网友:
会的,特别元器件受潮的情况下。

网友:
    除非料有问题,如楼上说的受潮等;或者设计有问题,比如器件的温度,一般这个问题不会有,前期选型的时候肯定会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