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am与cam350及genesis2000的最大优势?

楼主(2022-10-27):
Incam与cam350及genesis2000相比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们有什么不同 incam现在用的人多不?好像市面不是很常见啊,听说这个软件很强大。是不是类似于gensisi2000?

网友:
实现相同的Result Viewer功能后,p_w_picpath编辑区域Genesis明显比InCAM少。

网友:
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自动移孔。

网友:
genesis自动检测,自动涨消pad!可以配合小脚本更自动化,不像350 incam需要手动去涨消pad。

网友:
Gnesis2000已经知道很好了,比CAM350强大多了。 InCAM更强大,比如支持多核,64位以及更多内存,可以同时几个人编辑同一个料号,可以同时优化或分析多层,多层运行时可以在一层结果出来后就查看结果。优化方面,钻孔,线路,防焊和文字,还有阻抗线都有对应好的功能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