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板子装金属外壳之后为什么接收信号能力会变差

楼主(2022-10-27):
    有一个射频接收的板子,为什么装铝合金外壳的后,会比没装要差2-3db,这是怎么回事。射频板子本身没有屏蔽罩。板子射频部分距离外壳上面高度是15mm,背面没有射频线路,距离外壳大概3mm。

网友:
    你把天线外置

网友:
    金属本来具有屏蔽信号的特性,你装上金属外壳等于自讨麻烦,解决很简单的,1不用金属外壳,其他塑料材质都可以,2天线就是外壳,3把增益调大点试试看

网友:
    从图片可以分析出来,你这块线路板是完全装在金属盒里面的(盖板应该是用四颗螺钉给固定在壳体上的),这样无形中就屏蔽了部分信号,虽然你采用的是外接天线。建议在线路板的电路构建方面寻找突破口。或许能有所改善。

网友:
    天线打出的一个波形被铁盒挡住了一部分,所以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