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输出12v的开关电源接上负载输出电压就下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27):
    一个输出12v的开关电源接上负载输出电压就下降是什么原因?
现在用不了了。本来不接负责时候用万用表测量是12v很准,接上负载(大约1a左右)以后,输出电压急剧下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它里面用了一块TL3842芯片。谢谢

网友:
    功率不足是最大的可能!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或者引线过长,导致内阻增大。

网友:
    电源
我以前碰到过,是电源电阻太大了,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