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解析蓝牙4.0和蓝牙5.0NRF51802/NRF51822/NRF52810/NRF52840/NRF52811/NRF52832

楼主(2022-10-27):
    NRF51822有六个版本,分别是
    NRF51822-QFAA,NRF51822-QFAB,NRF51822-QFAC
    NRF51822-CEAA,NRF51822-CDAB,NRF51822-CFAC
    另外NRF51822-QFAA和NRF51802-QFAA的区别:
    NRF51822-QFAA和NRF51802-QFAA在FLASH RAM的容量没有差别;
    1.接收灵敏度 51802是-91dBm;51822是-93dBm,这个差异导致接收距离有差异;
    2.Tx Power @省电模式 51822是-35dBm,51802是-30dBm;这个导致芯片的发射的功耗不同;51822的功耗更低
    3.OdBm @DC/DC供电情况下:51822发射电流9.7mA,51802发射电流10mA,相同发射功率耗费电流不同,51822更省电;
    4.使用内部唤醒的时间不同 51822唤醒时间4.4uS,而51802唤醒时间7.7uS,
    5.在IDLE模式先 51822电流是2.6uA, 51802的电流是3.0uA 待机电流不同
    以下红色部分是蓝牙5.0+的内容
    nRF52系列 - 多协议低功耗蓝牙、ANT/ANT+ 和2.4GHz专用系统级芯片
    另外NRF52810/NRF52832和NRF52811的区别
    NRF52810和NRF52832是蓝牙5.0
    NRF52810和NRF52832也是可以软件硬件相互兼容
    但前提条件是NRF52810在满足RAM和FALSH足够的情况下
    NRF52811支持蓝牙5.1
    蓝牙5.1,802.15.4,2.4G收发
    在低功耗蓝1 Mbps模式下,接收灵敏度为-97dBm
    在低功耗蓝牙125 kbps的模式下(长距离),接收灵敏度为-104dBm
    发射功率为-20dBm到+4dBm,以4dB为步进可配置
    与nRF52,nRF51,nRF24L和nRF24AP系列空中包兼容
    支持的速率:
    蓝牙5.1:2Mbps、1Mbps、500kbps、125kbps
    IEEE 802.15.4-2006: 250 kbps
    私有2.4GHz:2Mbps、1Mbps
    到达角(AOA)和离开角(AOD),使用蓝牙进行方向找寻
    单端天线输出(片上Balun)
    4.6mA峰值发射电流(0dBm)
    4.6mA峰值接收电流
    RSSI(1dB的分辨率)
    ARM®Cortex®-M4 32位处理器,64MHz
    144 EEMBC CoreMark® 跑分,在FLASH中运行
    34.4 μA/MHz,在Flash中运行CoreMark
    32.8 μA/MHz,在RAM中运行CoreMark
    串行线调试(SWD)

    1.7-3.6V供电电压范围
    全自动LDO和DC/DC调节系统
    使用64MHz内部振荡器实现快速唤醒
    0.3uA,工作在3V System OFF模式,无RAM保持
    0.5uA,工作在3V System OFF模式,24KB RAM保持
    1.5uA,工作在3V System ON模式,24KB RAM保持,RTC唤醒
    1.4uA,工作在3V System ON模式,无 RAM保持,RTC唤醒
    192kB Flash,24kB RAM
    Nordic协议栈已经完全准备好
    支持并发多协议
    12位,200ksps ADC-8可配置通道,可编程增益
    64级比较器
    温度传感器
    多达32个通用GPIO引脚
    4通道支持EasyDMA的PWM
    数字麦克风接口(PDM)
    3个32位的定时器,支持计数模式
    2个SPI,支持主/从模式,支持EasyDMA
    支持IIC接口
    支持UART(CTS/RTS),支持EasyDMA
    可编程外设接口(PPI)
    QDEC
    AES硬件加密,支持EasyDMA
    2个实时计数器RTC
    单晶体操作
    多种封装形式
    QFN48 封装, 6 x 6 mm

网友:
    蓝牙4.0是2012年推出的蓝牙标准,更省电、成本更低,3毫秒低延迟、具有超长有效连接距离和AES-128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