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更改PCB封装导入如何不改变位置和走线

楼主(2022-10-28):
如题,好久没用A了近日做个项目,遇到问题了请大家支招,先谢了!

问题描述:16.6的版本,CPU的PCB封装要删去4个接地固定孔pin已编辑 ,原理图也对应删去个4个PIN,位号没变;
同步网表后位置重新放置,走线丢失。Place changed :Always , If same,Never 设置过功能无效。

网友:
    同步网表时Place changed 选择Never,同时,不要勾选Allow etch removal during ECO

楼主:
    不勾选Allow etch removal during ECO 导网表失败报错:Error processing 'U1000': Connect record was not found..

勾选Allow etch removal during ECO 导网表正常,不过PCB封装位置变了线也飞了;

网友A:
    先在PCB中UPDATE SYMBOLS,再导入网络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PCB中UPDATE SYMBOLS,再导入网络表。

Update symbols 报错,更新不成功,因为新的PCB封装比原来的少了4个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