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这个电路还存在什么问题吗?可以打板吗?

楼主(2022-10-28):
这个电路打板做硬件能成功吗?

网友:
最好先行仿真一下,没有问题在打版。稳妥一下,毕竟有成本的!

网友:
如果仿真没有问题,就可以打板了,但也不是100% 会成功,PCB设计过程中的错误也可能导致有问题。

网友:
    首先在protues,multisim里面原理仿真,没有问题,就可以出PCB设计了,这也有可能出问题的。高速的就更难了!